请问240陀螺仪配什么陀机好?

楼主(2008-03-17):
请问一下高手,“伏特吧”240陀螺仪配什么陀机好呀?我的是固朗450C来的,我现是配MG56H,尾好像锁不住。

网友:
配9257,240可以改401的

网友:
怎么可能会锁不住喃   240那么好的陀螺配啥舵机都能锁的  只是楼主没调好   我的450SE配GM700+ESKY8克 和辉盛9克都锁得可以

网友:
应该是没调好,240属中上等物品,锁什么舵都没问题。

楼主:
比如我加大油往前猛飞时,突然控拉后退,尾就是摆了约45度位置。我陀螺仪敏感度来调大也不行,小也不行。尾推是在中间(尾桨小V字型),到底是那里没调好呀?请教一下高手。

楼主:
hrw9

一级士官
配9257,240可以改401的

请问在那里可以改呀?还是自己可以改呢?怎样改,请教一下小弟。我也想去改,需要多少钱,和使用效果怎样,陀螺仪使用寿命怎样。

楼主:
hrw9

一级士官

请教上面这位高手,能回复你所说的改装401吗?

网友:
你在版里收一下就知道那!换几个零件!

楼主:
看不明白怎么换零件,不如那位高手告诉我的配什么陀机还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hrw9

一级士官

请教上面这位高手,能回复你所说的改装401吗?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上网上得少,240改401下面这个链接有介绍,我是用240改401,不过是朋友改好的,我没改过,我还见过由40改装套件卖的,不过忘了在哪买了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f58dedff122c38def72b395725bef235.jhtml

网友:
在一般的电子市场都能买到改造所需的电阻、三极管、电位器等零件。改造工作也很简单,但是都是贴片元件,需要耐心、细致和过硬的焊接功夫。因年龄稍大、眼花看不清,我是在放大镜下完成改造的,效果还行。不过若是一般飞行就没必要折腾了,必要时另买一个吧。

楼主:
看上面这位这样回答,那不如不改还好,还是换一个陀机为安全一点。那位高手指教我一下,该换什么陀机配240呀?

网友:
一般飞行配3153、3154就挺好的,要求高的配9657等好些(速度快、力矩大)的舵机

网友:
这儿有240改401电子零件,已有几个朋友改好了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03b29aebe59021b4b379b88ed837cbc9.jhtml

网友:
240能配数码舵机吗?

楼主:
就是因为不能配数码舵机我才烦的,不然我都配9257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