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X2的接收机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8-03-17):
同上请问9X2的接收机可以用什么代替,.PPM/PCM模式.
谢谢指教

网友:
所有注明兼容JR都可以,不过PCM只有JR的才行。

楼主:
好的谢谢LS.但那个比较好的兼容性啊??

网友:
没用过,不敢瞎说,sorry。

网友:
PPM小红鹰和西安孵化都可以.我在用

网友:
亞拓跟廣營(GWS)也有出專用接收機
不過..是ppm的

网友A:
如果是35频段的,jr和futaba的ppm接收是兼容的。
我的9x2就是35的,用来遥控35的lama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35频段的,jr和futaba的ppm接收是兼容的。
我的9x2就是35的,用来遥控35的lama很方便。

請問一下..我也是9x2-35頻段的
如何控制lama呢??
是不是將lama的  rx 接收晶體 換上jr原裝的rx 接收晶體就能控了嗎?
很好奇^^
這樣我也想搞台lama來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我也是9x2-35頻段的
如何控制lama呢??
是不是將lama的  rx 接收晶體 換上jr原裝的rx 接收晶體就能控了嗎?
很好奇^^
這樣我也想搞台lama來飛

LS你真能折腾...用9X2飞LAMA...佩服

网友(2008-04-18):
廣營(GWS)会跳舵,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我也是9x2-35頻段的
如何控制lama呢??
是不是將lama的  rx 接收晶體 換上jr原裝的rx 接收晶體就能控了嗎?
很好奇^^
這樣我也想搞台lama來飛

我是花8块钱随便买了个35频段的接收晶体,因为lama原配的接收晶体频率在发射的变频范围之外。
然后在控上把十字盘设为180°,两舵机的那种。然后把lama上两个舵机的插头调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