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漏油怎么解决?

楼主(2008-03-17):
车子的引擎上油后,用手拉器打火的时候,有很多油喷出来,感觉好像是散热片和引擎之间喷出来的,具体看不出来,请高人给个检查及解决的办法!

网友:
先看看火头是不是松动了 在检查一下缸盖螺丝的紧度~~

网友:
是缸头盖有缝隙的原因!解决办法!重新紧固缸头(实在不行考虑换缸头的铜垫片!)

网友A:
把发动机倒栽葱放在水里.转动曲轴.细细的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发动机倒栽葱放在水里.转动曲轴.细细的看.

这样还不如先吸几下油再把油鸡放到耳边,用手盘听声音呢!漏气的话听的出 的!

网友:
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