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坦克变速箱采用汽车变速箱原理结构是否合理可行?

楼主(2008-03-17):
如题

本人正在着手制作1:8油动坦克

在变速箱的问题上,如果采用汽车相同的结构 同步器换档 是否可行?

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下面是汽车变速箱的工作原理视频

如果大家认为没什么问题我就着手设计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AzOTk4OTI=/v.swf

网友:
沙发,好复杂呀,不是学机械的。

网友:
不是很懂,我看起来觉得跟离合有很大的相似

网友:
看不懂啊~~~

楼主:
这个是变速器草图

换档部分打算用 渐开线 花键

一个内花键 一个外花键 内花键套在外花键上 轴向移动 处在中间为空档 移动到相应的齿轮上的外花键上挂入相应的档位

网友:
没必要成本也太高了点吧 ?

楼主:
是有点成本高

所以也不打算用同步器了

直接用巨型花键 因为我这得加工厂没有渐开线花键的拉刀

楼主:
对了 大家给点建议 我的变速箱的部分的齿轮打算用1.25mm 模数的 会不会有些大?

网友:
汽車有 "離合器" 與 "同步器" 兩種同時存在的機制. 目的不太相同.
"離合器" 是將引擎不斷運轉的動力與傳動系統分離的機制, 以便進入空檔或是切換檔位.
"同步器" 是在檔與檔之間切換時, 為了避免兩邊轉速不相同, 結合時引起的撞擊與磨損.

网友:
好复杂呀,不是学机械的

网友(2008-05-07):
这个好换挡不用离合了直接上挡,这个好不过复杂了一点

网友:
离合器应该还是要一个的.要不换档困难.
还有你的转向动力不经过变速器,高速档时转向半径是否太大?
还有这个转向轴在直行时应该要刹住车,否则很可能跑不直.
转向的动力你用牙嵌离合器,如果位置够,可以放在两锥齿的中间就只需一个拔叉了.但我觉得你这个就只能是以一个固定的半径(每个档时还不一样)来转向,要不就直行,动作太生硬了,而且存在接合分离时冲击大的情况.,
用于转向的这个动力流的控制,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双差速器的方案.(双差速器是在老帖里看到的,但一直没看到图和说明,,这几天一直在翻老帖,还没找到.所以这个方案是我根据"双差速器"这个名字设计的.如果我这个设计以前就有,不要算我欺世盗名.).转向的动力输入经过第一个差速器分成两路,在每一侧输出轴上装一个制动器.这两路再输入到第二个差速器的两个太阳轮.这两路中的一路是经过反向的.最后再从第二个差速器的行星架输出转向动力.在输出端再装一个制动器.输出端的制动器直行时刹住,两个转向制动器直行时松开,任何一个转向制动器刹动时都放松输出端的制动器(用机械方式实现).
另外我还设计了一个三差速器四个制动器可实现转向和前后切换的方案.第一级差速器把动国分成前进和后退两路,前进和后退结构相同,都是一个差速器,两输出端各装一个制动器.第二级差速器的输出左右两边每边两路相加.通过四个制动器的配合实现转向,前进后退,整车刹车.
以上仅供参考,我只是想过,还没动手做过.
楼主设计定型了多做几套造福模友吧.

网友:
靠 有个放大缩小枪就好了

网友(2008-06-06):
还是用摩托车发动机简单些啊没有搞的很复杂,我的1比5豹2就是买的成品125水冷带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