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的接受怎么插呢?

楼主(2008-03-17):
右前是1通 后舵是2通 电调3通 陀螺3芯4通 陀螺单芯5通 尾舵是6通 对吗?

网友:
什么打什么丫,从没听过。还有你的是什么发射机接收机,F&J的通道定义都不同。

网友A:
尾舵接陀螺上,陀螺的3心接4通、单芯接5通
飞机是90度斜盘的啊? 说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