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无奈,自制桨平衡器

楼主(2008-03-17):
400PRO的桨比325桨小一号,连安装螺钉都是M2的 。市面上的平衡器不能直接用。只好自己做了。

网友:
LZ好办法!!

网友:
DIY精神不死,樓主大大真是厲害.........學習了!!!

网友:
8错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DIY并不好,首先,不能保证浆的对称性,那么也就调不平衡的

原理跟市面上的平衡器一样啊,只不过我这个的重心低,能自稳,灵敏性可能差点。加工最大的难点是钻孔的时候一定要钻正,钻歪了就变成“不平衡器了”。配平时只要配到桨处于水平状态就可以了(可以换各个方向验证),对比了下,配尾桨的那个配重在0.01G左右,灵敏度应该算够用的了
原理借鉴的是这个的:
不过这种的问题在于一个是重心太高,属于静不平衡的状态,另一个是轴承的灵敏度不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撑的像是铝合金,硬度也不够,不如用玻璃杯

手头有的最尖最平的东西了,用着还行。用玻璃杯的话对杯口的平整度要求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