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备

楼主(2008-03-17):
最近无聊自己做了两套轴系
4毫米硬轴,8毫米紫铜轴套管

直径41的铜桨
正反桨一对

轴衬用的都是含油轴承

可以用在双发的775电机 大船上

网友:
好手工。紫铜轴套管会否软了点。有点变形的话阻力会大增的。

楼主:
1毫米的壁厚,不会变形了

网友:
无聊也能做出好东西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吖```    <<<

网友A:
轴是否模具顶针来的?我的打算用顶针,但退了火扳牙也很困难

网友:
手工不错!就是要有适合东西来DLY啊!

楼主:
模具顶针?
老兄你要做枪针啊?
我用的是焊条芯,拆了四根才找到这两根,非常的直了

网友:
不錯,不錯!

漿前要加二片止推片,
记得加供润滑油通道管啊!
螺距好像很大,电机/电调,小心啊!:loveliness:

网友B:
请问你的含有轴承如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含有轴承如何做的?

含油轴承可以找现成的,去机电市场找找,也可以买回棒料自己车制啊

网友:
模具顶针很好用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是否模具顶针来的?我的打算用顶针,但退了火扳牙也很困难

可能没退够火,再烧红一些,我的退火后软了很多.

网友:
nnd,用家里的煤气炉烧也不够,下次拿回公司用风焊烧!哈哈~~

用煤气炉烧的火力不集中,扳牙的那一段很短就够了

网友:
轴承如何做的?

楼主:
买现成的内孔是4毫米的含油轴承,外圆大的可以夹在台钻上用锉刀修小
含油轴承比黄铜易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