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与电调接线(新手帖)

楼主(2008-03-17):
一张图片搞定,简洁!
犯了个大错误 ,谢谢大家指正

网友A:
太好了。学习中

网友B:
那BEC和不是BEC的外观上区分不出来了,怎么办,都是一条3芯线连接受机

网友C:
红的是付极???????

网友D:
图是压的太狠了吧?不清楚,搞个清点的就更好了!!!!

网友E(2008-04-16):
楼主赶紧把图片改一下,不要搞什么红色负极,这样不是害人吗。

网友:
这很好明白啊

网友F(2008-07-23):
图里有两个电源+ 和两个电源-,按照电路基本知识,相同标记的节点表示是连接在一起,这会误导特别是新手。
电调那里应该标成 【动力电+/动力电-】 或者 【电池+/电池-】

网友G:
接受机不一样,插的也不一样把。JR应该不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