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透个气,发几最新帮朋友搞的云台大图,欢迎各界朋友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2008-03-17):
出来透个气,发几最新帮朋友搞的云台大图,欢迎各界朋友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确实很专业。

网友:
做工精致

做工精致,减震效果怎么样?

网友A:
给你一些改进建议。
1.弹簧避震的实际使用效果并不好,不能消除机身的高频震动。
2.油压阻尼只能消耗低频的晃动,也不能消除高频震动。
3.连接点不应该连接到脚架滑撬上,因为整个云台上和机身共振最厉害的就是滑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些改进建议。
1.弹簧避震的实际使用效果并不好,不能消除机身的高频震动。
2.油压阻尼只能消耗低频的晃动,也不能消除高频震动。
3.连接点不应该连接到脚架滑撬上,因为整个云台上和机身共振最厉害的就 ...

楼上的给点 解决的方法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