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SU33,在"双函道"和"尾推"间难以决择,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3-18):
150元买得此机,一心想装成双函道,可仔细一看,问题还真不少.

空机全重346克

翼展110CM,身长93CM,尾部宽25CM(改尾推应该够了吧)

机机背面

自购40A电调和A70函道,机机原配为75函道(不知道是改变函道的前后位置还是垫KT板)

放大看下,大家看到没,尾翼原本是固定的,要改成平动函道又挡住了,唉.....

机机原配的75函道,从说明书上可以看出来是配有刷电机的,我晕........

双函道机头仓要放两个电池还真放不下(5CM*15CM*4CM)

请问大家:
       1.此机是用双函道好还是改尾推好,哪果改尾推就这机型用什么样的动力系统?
       2.如果执意用双函道,要改哪些地方?
       3.尾翼固定,用副翼混控飞,行不行?

谢谢大家!

网友:
副翼混控只能是 副翼和襟翼的混控

网友:
这机的比例不对吧?
我觉的还是尾推比较经济、实际,这架飞机起飞重量应该在800克以上,若用双涵道,恐怕4S以上电池才能满足动力需求,而外表看来这架JJ比较粗糙,象真度也很一般,投入太大我觉的不值,建议你用后推,2835左右外转子,8~9寸桨,3S2200电池,经济、耐用。
平尾是死的?

网友:
尾推吧,电池舱也够了,动力也强,用2840电机,KV2300-2400。

网友:
请问哪里买的?

网友(2008-04-23):
支持DIY,加油.o(∩_∩)o...顶鸡

网友:
好机机,150哪有卖啊?

网友:
平尾不动,光靠副翼是搞不定的,会非常难飞,一定要把平尾用起来。

网友:
这个飞机……随便搞搞能飞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