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翼机的副翼联动问题

楼主(2008-03-18):
大家好,我想问下双翼机的副翼联动,是怎么做到的呢?我的飞机上下翼不在一个垂直面上,所以直接用舵角加钢丝联动的话,会卡在半路上.

网友A:
怎么会呢,我都是这样做

网友B:
重做副翼

网友C:
我也一直想不明白双翼机的副翼联动是怎么样连接的!有具体的详细部位连接图的话哪位给上个看看!

楼主:
由于舵角有一定倾斜,所以会卡住

楼主:
答案
原来要装在舵面的后方,就不会卡了.

网友D:
从 rcuniverse.com 上面找了几张图,你一看就明白了。
[img
[img
[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