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 016JJ 老是打转

楼主(2008-03-18):
我的无刷 016JJ   老是打转 怎么办? 没离地的时候好像 陀螺仪能不让机尾转,但一离开地面就飞快地转 ,我已经把后旋翼的轴调到很靠近尾管了,比说明书上说的1/3还 短, 这是什么原因呢? 郁闷

网友:
尾浆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陀螺上的开关是不是反了?

楼主:
尾桨没反  风是往 外吹的! 往阻止 飞机自转的方向 吹的?

网友A:
同问,陀螺仪换了JB-06锁尾的,试调过很多地方,尾管往外拔了,舵机也移到尽头了,起飞几秒钟后就开始自旋,打尽舵都没办法停住,无奈中...

网友:
经过各种调试无效后,昨天换了GL450的尾浆,初步测试基本解决问题,看来是原装尾浆推力不足造成,换大一号的尾浆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
我的016没换无刷,就换了个副厂大浆+gm730以后尾舵就基本失控了。。。。

网友:
可以试成将两边拉杆同时收紧8圈,同时也要调好水平桨哦,我已经试过N次拉

网友:
我的机也是这样啊..

换了陀螺后就会这样!自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陀螺仪换了JB-06锁尾的,试调过很多地方,尾管往外拔了,舵机也移到尽头了,起飞几秒钟后就开始自旋,打尽舵都没办法停住,无奈中...

我也是用这个陀螺..换上后就会自旋,怎么办啊.?

网友:
把陀螺颠倒个方向装。

楼主:
我换了大些的尾奖,问题解决了!

网友:
啊啊.?换大450以上的尾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我现在把飞机邮上去给我的发货商修喽.看他怎么解决的.

楼主:
换成450 的尾桨 就解决了!  hehe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450 的尾桨 就解决了!  h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