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请教一次电调问题啊 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3-18):
这几天电机有点怪   有时一推油门就最高转速了  然后把油门推到顶在迅速拉回来   就正常了  有朋友说是电调油门曲线没设置好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啊  用的天地飞6A    如果是曲线问题要怎么设置呢  设备才用了几次  都是新的

网友:
就是这个原因,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怎么设置呢   请指教一下啊

网友:
你买电调没有说明书?
你是什么电调?

网友B:
大部分廉价电调都没有说明书……

那个TDF6A的编码电路有时候也会搞怪,我的6A方向舵就不能打反向,一打反向油门就跟着反过来了,并且油门反向开关就失效了,有时副翼打反向也会引起其它通道变。所以俺就索性改了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廉价电调都没有说明书……

那个TDF6A的编码电路有时候也会搞怪,我的6A方向舵就不能打反向,一打反向油门就跟着反过来了,并且油门反向开关就失效了,有时副翼打反向也会引起其它通道变。所以俺就索性 ...

DIY圣手!

顺便表扬TDF,没有这样的平台,便没有这样的圣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廉价电调都没有说明书……

那个TDF6A的编码电路有时候也会搞怪,我的6A方向舵就不能打反向,一打反向油门就跟着反过来了,并且油门反向开关就失效了,有时副翼打反向也会引起其它通道变。所以俺就索性 ...

这么恐怖, 那我都不敢买 TDF 6A 了喔.

网友:
TDF有些产品现在的确很烂了,厂家也越来越很牛X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
我有台TDF6,谁要?

网友:
LZ的问题值得探讨!

究竟怎样调油门曲线?为什么要那样快速地推到最大油门?又快速地回到最低油门?

是什么原理?

请高手们多解惑一下......期待ing

楼主:
回复 网友C:

依照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自适应油门呢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