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对不了频,SOS!!!

楼主(2008-03-18):
新手装机,把
电池
接上电调接上10DS,开控,按照说明书上按2次10DS的SCAN键,蓝灯快闪几次后就慢闪了,对频不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控没设好?控的频率设置没错,还有是SPCM~
求救,感谢1!!!

网友A:
先开控,开接收,按下SCAN数秒不动,不闪了,再按一下.OK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控的设定要SPCM,屏上有显示的。
(如果新控没动过,默认就是SPCM的。)

网友D:
我是定频的.没有这个烦恼哈.
不过还是学习了

楼主:
找到哪出错了,我把电调的线插错位置了

网友E:
10DS要能对上频,发射机必须要设成SPCM模式的。
还有,如果你的9x2只是10个频点的,就只能在那10个可用的频点内对频,其它频点是不行的。

网友F:
这个应该发到遥控区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