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2008-03-18):
大家好,我的WING买了两个多月了,到现在也飞不起来,不会调。无论油门在最大还是在最小的位置,电调都是进入编程模式,我也把第3通道(油门通道)反向,但试了N遍都不行,急死我了。
我的配置是WK1001+RX701(原来的801太大了,我换成701了)+3个盛辉+GY401+9257+好赢40A.
我接的线不知道对不对,大家看一下
前面两个舵机接AILE和AUX1,
后面的舵机接ELEV,
GY401接RUDD,感度接AUX2。
不知道是不是硬件问题,我的东西全是新的.
还有,有那位模友在广州的,本人周末可以带机上门求教,如能解决问题,送本人的入门LAMA一架,本人在广州白云区.

网友:
如果我在广州我肯定会去尽能力帮你调好,还有不是为你的LAMA的想法,因为我也是过来人,这种一巧不通的很无助的感觉只有爱好者心里最清楚,有在广州的模友帮帮这位新兵吧发扬航模爱好者的精神,我顶了

网友:
哈哈都送拉玛了  哎有心无力啊呵呵。。。。。。。。。。。。。。。。。。。。

网友:
问问uery吧,他好像用的也是wk1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大家好,我的WING买了两个多月了,到现在也飞不起来,不会调。无论油门在最大还是在最小的位置,电调都是进入编程模式,我也把第3通道(油门通道)反向,但试了N遍都不行,急死我了。

我的配置是WK1001 ...

接线都对啊,你翻到MONIT里看看,油门微调打小一点。

网友:
我在深圳

你什么时候过来深圳我帮你调啊,我也有wing,呵呵

网友:
你现在根本不是调 的问题,而是电调设置问题。下载个好盈的说明书照上面做吧,如果不对应该是电调问题,找好盈解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