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熄火的问题

楼主(2008-03-18):
三叶ap06每次启动后短短的几秒钟就停了车,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有只发动机也是这样
后来发现是油路的问题

网友B:
换一个火头,检查油路,回压是否正常

网友C:
感觉是不上油,油箱压力不够吧

网友D:
确保油路 电路没问题的情况下
判断是富油停车还是贫油停车 富有声音发闷 贫油转速提高后停车
小发动机本来就不好调整 建议稍微富点油 保证稳定运转再说

楼主:
停车后浆会卡在死点位置上,是不是富油的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