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后做的螺旋桨(又做了一个)

楼主(2008-03-18):
从5点半下班到现在10点,几乎5个小时,全用在做这个上面了,手实在累的,没精神在打磨了,表面很粗糙,但心里挺高兴的,发上来给大家也看看,给指导一下,看看哪里做得不对,呵呵

网友:
做的不错啊``可以

网友:
分享一下你做的輔助工具就最好了!

做得很好,
做完後一定变了黑手黨,
其實如能用银焊就最安全了因现在电机的轉速及馬力,一不小心[小李飛刀一出,實有死傷!
大家小心安全啊!:loveliness:

网友:
相当好的手工

网友:
不错
不知是否视角原因,总觉得桨毂有点偏,不妨上电机低速转一下看看。

网友:
很漂亮呀~
赞一个!

网友:
关心一下焊接的强度~~~是否会在高速运转的时候成飞刀```
ps:看起来像是焊锡的````

网友A:
楼主用紫铜,太软了,黄铜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紫铜,太软了,黄铜就好。

10年前我也做过好多,现在无呢耐性了.

楼主:
谢谢大家夸奖!今天早晨借着亮光又看了看,跟玩具浆比起来,感觉叶片弯曲度好像有点小,还要在修整。
水爬兄,桨赣是以前找人用车床车的,那家伙的车床精度已经不行了,做出来的获有点不太同心,郁闷呀,
紫铜好像就是有点软,可惜我没有厚点的黄酮片,要不然桨叶也不会被钳子夹出很多印,至于焊接的强度问题,
也是我最担心的,先下水看看,反正我决不在我面前开车,省得我变成小李飞刀的靶子,哈哈!
在问楼上一下,哪里能买到银焊条?

网友:
那休息天做的应该更好罗

网友:
我在香港買的!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夸奖!今天早晨借着亮光又看了看,跟玩具浆比起来,感觉叶片弯曲度好像有点小,还要在修整。
水爬兄,桨赣是以前找人用车床车的,那家伙的车床精度已经不行了,做出来的获有点不太同心,郁闷呀,
紫铜 ...

规格是含银30%的1m/m直径约600m/m長,價錢是20塊一支,(可以用不太高溫的火枪已可焊制)
有多欵型号的火炝,(有的用石化氣就可以了)

正在焊加速管!

网友:
焊锡焊透的话应该没关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夸奖!今天早晨借着亮光又看了看,跟玩具浆比起来,感觉叶片弯曲度好像有点小,还要在修整。
水爬兄,桨赣是以前找人用车床车的,那家伙的车床精度已经不行了,做出来的获有点不太同心,郁闷呀,
紫铜 ...

叶片剖面弯曲度选弦长的8~12%就可以了,高转速的最好在10%以内。如果感觉弯曲不明显,打磨一下前缘和后缘的上表面,使半浸桨前缘比较锋利。至于后缘,我个人比较喜欢使用薄而锋利的后缘。不过更重要的是半径50%处和桨梢两处的扭角把握准确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
准确效果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水爬兄,测量工具及测量方法就是按照你的“做浆心得”弄得。我再打磨下看看。
我看很多半浸桨的后缘是很钝的,整个翼型就像一个弯曲的砍刀,根理论上的流线体翼型出入较大,不知道这当中蕴藏着什么秘密,莫非是考虑强度问题?想不通。

C.K.Y 兄:
真羡慕你的焊枪呀,我只有一把电洛铁和煤气炉,你说的这种焊条是不是修理冰箱的地方卖的那种,如果是的话那我就能买上,可是焊枪哪有卖的呢?我看你的焊枪温度挺高的,铜喷嘴都烧红了,

网友:
修冰箱的焊具最好,应该不叫"银焊"而叫"磷铜焊",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水爬兄,测量工具及测量方法就是按照你的“做浆心得”弄得。我再打磨下看看。
我看很多半浸桨的后缘是很钝的,整个翼型就像一个弯曲的砍刀,根理论上的流线体翼型出入较大,不知道这当中蕴藏着什么秘密,莫 ...

客气了。
其实修改后缘主要是针对你提到曲面不大的其中一种补救建议。
后缘钝的话可以导入空气从而形成完整的翼型,好处是减少一部分翼尾面积的阻力,也可以减少涡流。
不过有几次在现场打磨的对比的过程明显发现后缘锋利的效果好于钝的。当时估计万把两万转转速不高,钝的后缘效果出不来,也许还有桨毂全部埋入水中导致后缘不能导入空气,还有一种可能是与材料的厚度比例之间有关系,我曾留意过不少OC桨铜桨和加拿碳纤桨,这个地方的确有不同处理。

网友:
手工不错,强度方面可以考虑一下用铜焊会比较牢固!!同心方面手工做可能会有点不对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一个仔细看还是有问题,不太好纠正了,今天早晨又重新做了一个,针对上一个不对的地方坐了改正,主要有
1.增大了桨叶曲面的弯曲程度,
2.校正了两条后缘的角度,现在基本上在一条直线上了,
3.打磨翼型,更趋向流线型,
4.加厚焊锡,就是楼上说的“焊透“
这是新浆的几张照片,你在给提提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香港買的!價格约480-.元左右(連氣 一支),氣散買爲85.-支
熱力能上1750度!(特点;火咀喷点位集中,不會因熱力擴大而影响外圍的变化)

网友:
做的不错吖`,可以吖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个仔细看还是有问题,不太好纠正了,今天早晨又重新做了一个,针对上一个不对的地方坐了改正,主要有
1.增大了桨叶曲面的弯曲程度,
2.校正了两条后缘的角度,现在基本上在一条直线上了,
3.打磨翼型,更 ...

看到已经改进的地方还有一点:6.桨根宽度变小了,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做的浆型可配合双體船及蝦艇用.

网友:
牛 材料在那里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