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G3.5pojie版,频道已经映射,飞机能转,咱就不起 ...
安装了G3.5pojie版,频道已经映射,飞机能转,咱就不起飞??

楼主(2008-03-18):
安装了G3.5破解版,频道已经映射,飞机左右转都能控制,螺旋桨摆也能控制,加了油门,咱就不起飞??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你已经完成通道校准了么?
你练的是直升机么?
各通道混控的对应关系对么?
有些时候有的飞机是需要手动调整各舵机与通道及混控关系的例如油门要混控螺距不然油门增加螺距无变化是不会增加升力的

楼主:
是的,通道已经效准了,能控制直升机机身左右螺旋桨左右,但是加油门时,怎么加就是不离地。

网友B:
跟我的一样,固定翼能飞,直机就是不能~~~~

网友B:
是没有设置对,你在重设一下~~~

网友C(2008-04-24):
Roll 副翼 Patch 升降 Throttle 油門 Yaw 方向 3-Pos Switch 定速 Smoke 熄火降落 Dual Rate 大小動
軟體伺服機正逆轉,搖桿行程校正,上面登出的,更據各發射機廠牌作位置調整~

楼主:
学习中,感谢关注的大侠,赞一个。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D:
我也是这样,哪位能说的更详细些?
我是Esky0406和Esky的模拟线。

网友E:
我也不行。就是直升机加油没反应。其他都正常。玩固定翼也可以。救命。已经搞了二星期还是搞不定。谁能详细说明了一下。

网友F:
把遥控上油门反向一下看看。

网友G:
通道映射的问题

网友H:
第7通道设置反向,使其为满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