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大油门的时候偶尔出现停车???

楼主(2008-03-18):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啊,郁闷
新买的Himodel KV1400外转子的
电机
,Himodel 15A电调 740mAh 20C 11.1V
电池
。
启动的时候好像电机声音特别大,推过2格后就正常了,最大油门的时候又会有这种问题。
在高速旋转的时候(油门在中间的时候),偶然会出现卡转现象。开始我还以为是动静摩擦导致的,想着磨合一下应该会好点,可是后来发现不相识碰撞导致的,那么高的转速突然就停住然后又接着转,感觉像是刹车一样。是电调的问题,还是我的电机不行啊。

网友A:
我也出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我的也有这样的情况
我的不上浆时可以,一上就不行了,没有高速
那位大哥能帮说说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我估计有可能是电调设置的进角与电机不对。试试中进角看看,我以前用XXD的2212就是这么样,猛推油就吱一声,停了没动力,然后退到底再慢推油又启动,后来把进角改中进角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大油门会升高电调温度,电调自保护了.

网友E:
应该是近角问题 我和我同学也有过这情况 把近角设高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