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不能随便改车,(恐怖)

楼主(2008-03-18):
车不要乱改
车不要乱改
车不要乱改
1:改大排气----降低了排气回压,低扭会下降,发动机排气门将会因为超高温度容易烧毁。
2:装磨菇头----降低了入气惯性,低扭会下降,油耗升高,低速无力。
3:加平衡杆、横拉杆----局部震动更剧烈,会永久性破坏车体。
4:改装音响,加低音炮----必定要拆内饰件,一拆就必定断裂,损害程度不同而已,车内部件拆一次异响会多几倍。低音炮夸张的音量会不知不觉中损害车主听觉,大功率音响经常使得电路超负荷工作,容易烧毁开关,引起火灾。
5:加汽油、润滑油添加剂-----汽油油路清洁剂会溶解汽油滤清器里的杂质之后直接堵塞喷油嘴,机油添加剂只适用于中度烧机油的老车,任何新车加进去都会导致发热和剧烈磨损。
6:改大轮胎------起步无力,加速变慢,方向盘活动机构磨损加速。
7:加装多点粗地线------导致高压线路电位不正常,缩短花火塞寿命,有时电脑会混乱,油耗增加。
8:车内香水------几乎全部是化学香精,有毒,对内饰塑料有脆化腐蚀,久了会莫名其妙爆裂,身体健康危害很大。卡在空调出风口的香水瓶还经常卡断出风口导风片。
9:车内门板等隔音-----必定要拆内装饰,记住,一拆必伤。隔音只能是车辆生产过程才能完成的事,不能再乱动。而且消音原理复杂,不是贴了就有效果,这是个声学均衡抵消的问题。往往是你隔了门板就会听出发动机声更明显,隔了发动机声又会导致车内异响听起来更杂乱。每拆一次,总是有锣丝滑牙丢失,或者饰板塑料扣断掉。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人的职业道德素质是有区别的。有的贴在车门内的铁皮上,一旦碰撞需要修复,那就成了牛皮癣。
10:底盘封塑------99%的原车都有这道工艺,而且都足够厚。再乱喷上去只会封了底盘下不该封的地方,后果只有等以后维修才发现。
11:改大灯-----加大灯炮功率会直接超过原设计的耐温值,不几天就会熔化烧毁灯碗反光层,灯光越来越暗淡,原因就是灯碗彻底报销。现在的大灯透明罩都是合成材料,超过温度就会变黄,并慢慢产生一条条的小裂纹,灯泡电流大了更会慢慢烧掉大灯开关线路,引起火灾。换白光高压气灯根本看不清夜间物体,很多人不知道中级别轿车一个大灯都是近万元或是上万,千万不要去乱改。
12:封釉-----100%骗局,那只是硬蜡之类的东西,需要用高温溶解才会光亮,这个过程会造成漆层过热内伤。
13:车内皮件打蜡-----真皮类有细微毛孔,渗进去的任何东西都很能再清洁掉,缝线更是一碰到蜡以后就别想洗得掉。
14:玻璃水------具体是什么物质我也不知道,会硬化雨刷橡胶,还会在玻璃上渡上一层膜,失效之后会留下一片片的不均匀。
15:后窗玻璃贴太阳膜------后窗玻璃上面都印有薄膜电路,一旦贴膜就永远不能撕开,当太阳膜失效需要更换,一撕就会把印涮电路撕开,整块后窗玻璃几乎报废。
16:轮胎充氮气、加自补胶水------空气中氮气含量是70%,氮气也不是懒性气体,换句话说:是骗钱的。轮胎自补胶水效果有限,副作用却是破坏轮胎平衡,腐蚀轮鼓和轮胎。
17:大包围------超级跑车式的离地间隙只有在超级公路才能行使,大多数非原厂大包围,土得掉渣不伦不类不说,先弄断你几个昂贵,还找不到配件的零件,才装得上去,以后天天要当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遇到碰撞,这类非原厂的护件会对你的生命安全产生极大的危害。
19:碳纤维发动机盖------这是最可怕的改装,原厂的盖碰撞的时候可以阶段变形弯曲起来,而改装件会直接插进玻璃切了你的头。
20:换赛车方向盘-----没了安全气囊,要是还懒得绑安全带,40KM碰撞就会一头撞在MOMO中间的螺丝上归西。
21:加装雨挡-------驾驶视线关系到安全,加了雨挡会使得盲区变大。
22:换电脑芯片------一般只是解除了电子限速保护,只是功率提升,绝不是使得扭力也能得到提高,0-140KM的提速依然一样,毫无区别,要看出区别得到230KM以后。
23:电子提速油门------发动机的润滑系统供油是需要时间的,当转速提升超过润滑机油供油速度,爽几次后你就得准备去把发动机仓拆干净大修。
24:换白金花火塞-------任何新的花火塞新装上去动力肯定有改善,不管是昂贵的白金还是几块钱一个的,这个原因是没被污染的新花火塞的绝缘良好,用几天后通通打回原样,当然高级名牌货会耐烧蚀一些,可是几百一个的白金和原厂几十块一个的没任何区别,因为绝缘体都一样会被气缸内的各种化学反应产生的导电物质污染漏电。
25:加压雨刷-------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利用气流增加鱼刷压力能刷得更干净。但等你开到一百公里时速就会发现雨刷被压得变形根本刷不动,雨刷电机齿轮也快被磨圆报废。
26:粘贴防撞块-----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一粘上去就等于你的爱车四个角都被撞了,粘得不紧或自动掉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四个角的漆层被粘贴的强力胶水腐蚀脱落变色。
希望各位观众帮忙顶贴,大家以后做参考

网友:
基本正确

网友:
基本偏激及错误

网友:
某些项目完全错误。
某些项目完全正确。
有些项目有些错误。
有些项目有点正确。

鉴定完毕!

网友:
只能说你是认识车,但是非常不了解车.

网友:
LZ请多研究车吧。。。。。。。。。。。。

网友:
改车是系统工程,怎么改车要看目地
就拿改排气而言,并非只有简单加大一种该法
有些是将多并一的铸铁排气岐管改为独立多管不锈钢
并加大了管长,实际改装结果是增加回压提高低速扭矩
要性能和要寿命本来就是不同的改法

但楼主有一点是正确的,不要随便改车
特别是路边小店,单一性能提高对车辆整体未必是好事
非要改需找专业人员改,要系统考虑

网友:
没事 我的都是小车

网友:
呵呵,得看改车的专业与否了
国外很多改装厂就是超级牛的

网友:
1.改大排气,只要是正规制式产品,压力变化不会太大.正面和负面变化都不大,所以大可不必改!作坊产品还是不用为妙!
2.蘑菇头?您说的是越野车涉水用的那个?如果真是野外作业,那么改比不改好;如果环境不恶劣,还是不改为妙!
3.悬挂装置除非是专业人士及专业配件,否则千万别改,安全第一啊!国内没几个有水平把悬挂改调好的专家.
4.汽车装大功率音响是本人最感觉无用的东西,有百害而无一利,吃饱撑的没事干!要听专业响回家听或者到音乐厅去!有钱不如把家里一间改造成音乐厅!
5.添加剂这东西不是万能的.而且还得看是否会和现有的油料配.万一不配,就南辕北辙了!
6.加大轮胎,一般是选用宽胎,转向性能受到负面影响,所以引发一堆问题出来,比如转向系统也应该进行响应改造.工程浩大,没有本事不动为妙!
7.对加粗接地线,本菜就不知道改了会对系统有多大影响了,有多少是正面的,有多少是负面的,还希望专家给予解释!
8.车内香水是污染,同时又是引发安全事故的潜在因素!与其用车内香水,不如在车内放点活性炭并定期更换,减少有害气体,有益健康和安全驾驶!
9.如果是廉价车,隔音降噪效果差,改改无妨!如果是好车,本来隔音降噪就作得很不错了,自己改往往事与愿违!
10.不甚了解.不过如果有条件油箱底部加点防护没坏除.油箱与排气管之间加强隔热减振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强化一下.
11.不可一概而论如果是采用先进的发光二极管技术的大灯(价格不菲),则发热量说不定比原有的小灯还小得多,只要质量满足国内交通法规要求,改了也没什么.不过如果是传统技术的灯,的确可能出现楼主所说的糟糕情况.
12.有些商家厂家的封釉材料和工艺的确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有的则会出现南辕北辙的问题.三思!只要加强日常保养,不封也能很爽的.我们部门的头头的普桑近来刚淘汰,平时保养作的好,漆面还非常得光鲜!
13.我认识的几位朋友都是花点小钱加个艺术的布套.
14.玻璃水:有好的,也有非常糟糕的.我没经验,大家自己小心!
15.没有经验,不了解后窗电路是在表面还是在里面.
16.充N2当然比充空气好,别看空气中就那么点氧气,可是作用不可小视.自补胶水就不要加了,在城市里面用车,那些胶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每天上路前注意一下车况,开车温柔的,车胎就没必要加那东西!
17.大包围不是什么车加了都好看的!而且从实际作用来讲,微乎其微!没必要花冤枉钱!
18.碳纤维引擎盖花钱不少,没有意义!如果是好的材料,则事故状态下会破碎;而歪货还真有可能危及安全.还有改了盖以后,如果锁定不能可靠,则搞不好会在高速状态下让你两眼一抹黑的--盖子吹翻起来了!
19.赛车方向盘,又是个要酷不要命的主意!
20.电脑芯片:那得看可靠性如何了,别换上有BUG的产品,有你哭的时候!
21.提速油门:花钱不少,用途很小,伤机器不少!别装!
22.有些货真价实的白金塞的确比原装的东西好.就看大家如何看待性价比了.
23.加压雨刷?没必要花这冤枉钱.除非廉价车上原装的不堪使用.
24.真撞了,那东西能起多大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