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I 4合1 的调整发法

楼主(2008-03-19):
刚弄了太R22,用的是LAMA VI的4合1,就是那种抗堵的那种,可不知道怎么调,上面的调节有什么用,高手近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搜贴,论坛中有LAMA秘诀。

网友B:
可能真的不好调,多试试吧

网友C:
我只调了右边哪个小罗丝
机机朝顺时鈡方向转就向顺时钟方向调它,反之
第一次调 1/4转 看效果 然后再 加/减上一次的 1/2 即 1/8 再 1/16 这样一点点调下去就JJ不乱转了
听说左边哪个是锁什么P东东的,没调过

网友D(2009-03-12):
新手入模界,顶起每一贴。。。哎,看完坛子里的贴也成了基本功之一哈

网友E:
呵呵,楼上说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