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种成品3轴控制电路好? 我建了个群,40539983

楼主(2008-03-19):
我是大菜鸟,想做一个小点的雕刻机上手,然后买专业雕铣机。
QQ群4053983
使用57步进 但是看到两种控制电路。
请大大们研究一下,哪一种的好些?功能好些?带手动的是不是可以手动对刀啊?
就是下边两种。
哪位有经验的高手留下个QQ 有困难我好请教
http://archive.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h-c99e211fa51c2a12e11280ba38fc4df7.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9381c9797efc50629738efa433c98e6.jhtml

网友A:
个人建议购买磁动力www.cdle.net的驱动板,虽然价格高,但做工和性能的确挺值的。
我从大海www.xyzdiy.com买的,觉得性能和做工不是太好,但比较便宜,经济型机器首选!!

网友B:
你说的2种用的都是8435的芯片,我用过这种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9381c9797efc50629738efa433c98e6.jhtml
驱动电流2A,做小雕刻机的话可以了,便宜。工作电压是24V,限制了它的雕刻速度。
还有2种驱动器你可以参考一下
小日本的二手驱动器,驱动电流3A,300元一个轴,3个轴就是900元了,这种我也用过,也是不错的,不过小日本的东西不推荐购买,呵呵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4a940953eee6bf4927f0393eabc5a3b2.jhtml
磁动力的明浩的驱动板
我刚买还没用,不过看别的网友的使用效果,雕刻速度很快反映很好,驱动电流1A-4.3A,驱动电流比较大,3个轴是1000元,再买2个轴就可以扩充成5轴雕刻机,而且只比小日本的贵100,还是全新的,还多了控制板和连接线。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b48b376e0d4e6306943a1edf55a128b.jhtml
选择驱动器需要考虑的参数:驱动电压和驱动电流
驱动电压越高,雕刻速度越是快
驱动电流越大,电机转动越是有力
建议:
机械成本在1000以下的考虑用8435芯片的驱动板
机械成本在2000以上的用磁动力的驱动板
成本在1000-2000的你就自己考虑吧,看口袋里有多少钱了。
引用某位忘了名字的老大的话:DIY雕刻机总成本在2000和5000是两个分界点

网友C:
用8435的话,搞搞小作品还是不错的,搞大了其他的成本陡然增加

楼主:
磁动力的不错,看看了/。
现在是软件不会用,要买设备买回来不会用一堆废铁
想搞个小的,练手。/
磁动力的加86步进能有多大力的输出?
能雕工具钢不?
8435的能雕工具钢吗? 快慢先放一边

网友C:
快慢先放一边的话,雕刻钻石都可以

楼主:
楼上QQ多少?
有不懂的好请教

网友C:
我也不懂,只是听说过有一只杠杆可以撬动地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