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FUTABA 4VF配什么接收机好

楼主(2008-03-19):
请问各位大虾,FUTABA 4VF配什么接收机,用来飞电固好,知道的请不惜言辞指教,小弟感谢了。最好帮忙选择性价比高的。

网友A:
ESKY,,西安的都可以。

网友B:
飞电动固定翼可选的接受机太多了,基本上所有比较熟悉的兼容4VF的微型接受机都可以,我推荐西安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