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fly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3-19):
前段时间一直用飞鹰2代玩
模拟器
,可是被儿子踩坏后觉得再买一个太不值得,但没有又不行,就决定下载一个破解版的看看如何。看了很多前面的帖子,最后下了ppjoy + easyfly1.05 + 音频线 + G3.5,我用的是JR9XII,经调试后,采用PPM、PCM、CCPM一切顺利。感觉上与我玩的其他有加密狗的模拟器没有什么差距。后来又装了AeroFLY,可是问题出现了,先装的是飞鹰2代的AeroFLY,打开后提示AeroFLY出现问题需要关闭,试了几次都这样,再后来重启机器后还是这样。没办法只好把AeroFLY卸载,然后装了飞天的AeroFLY,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看过以前的帖子easyfly1.05可以玩AeroFLY的,不知是否我设置的不对,哪位大侠能不廉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我在用G3.5和AeroFLY两个模拟器 (都没用狗) 我觉得你的问题可能是AeroFLY的版本有问题
还有就是easyfly要先开,AeroFLY 要后开,不然找不到控可能会出错。
可以肯定的是easyfly可以玩AeroFLY 如果你的AeroFLY安装程序没问题可以尝试重新安装系统试试

楼主:
楼上说的我都知道,可是就是不行,深度郁闷中。

网友A:
重装系统还不行么?

网友A:
还有就是 有些主板带有音频控制软件 如SoundMAX控制器 这些软件设置不对 也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知道,音频线是可以玩aerofly ,单必须是破解版的主程序。
飞鹰的全能2代是硬件狗,附带的aerofly是原始版本没有破解的。
楼主只要查看你的原版aerofly的版本,用相应的破解版的aerofly 的主程序覆盖原始主程序即可。
也可以下载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2878
还要注意操纵杆一定要设置成 analog joystick , 破解的只能这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