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48轴承胶多长时间固化?

楼主(2008-03-19):
有谁知道48轴承胶多长时间固化?

网友A:
半小时就可以用啦!

楼主:
轴承球头扣上的胶可能没上好,发现扣掉下来了,我重上胶试试。

网友B:
改轴承球头扣,还是要靠球头扣与轴承之间的紧度配合为主。
用4.9mm的钻头先把球头扣过一下,然后再上点螺丝胶,把外径=5mm的轴承用劲压进去。

楼主:
请问450SE上有多少个地方能装轴承球头扣的?

网友C:
同楼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