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鞋的比例

楼主(2008-03-19):
我想把自己的上单小电动改成水机,请教一下水鞋应该做多大呢?和机长的比例应该是多少?
另外,电调
电池
都在机身中部,就是翻了也淹不到水,但是
电机
会进水,无刷外转子的电机进了水会不会烧电池或者电调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我的J-3穿水鞋,2408 11.1 1300(7.4V的动力不够)
水鞋是参照飘飘机图纸自制,
翼展0.97米,机长0.8米.
水鞋长0.34米,宽0.05米,高0.06米

网友C:
浮筒重量大概能占到飞机的重量的多少啊?
买了套玻璃钢浮筒,40级的,称了一下,加上支架有0.8kg重,原定全机重量是2kg,怕超重了~

网友D:
2KG?大电固?如果是小的应该是超重了.

网友E:
我改的电动J3水机

网友F:
玻璃钢应该是会比较重的!

网友C:
浮筒上装水舵
谢谢大虾们关注,我的水机翼展是1.5米,应该算大电固吧?现在想在浮筒后面安水舵,但是浮筒就要凿洞了,会不会对漏水或者对结构强度产生影响呢?还有,不知道玻璃钢浮筒壁的厚度是多少?

网友G:
原帖由
teng
于 2008-3-28 17:05 发表
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