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85MG怪舵臂

楼主(2008-03-19):
发现85MG的另类不经炸表现——尽管舵机本身很难炸坏,但由于市面上很难找到舵机臂,所以尽管舵机不坏,但舵机臂炸坏以后舵机就等于废掉了。

我的500前一次活动终于只炸剩两个长舵臂,换上futaba的舵臂后又很容易出现打滑的现象,换原装的小舵盘由于行程太短,大螺距情况下升降和副翼基本失效,找了所有知道的商家询问都没有舵臂供应。

最后突发奇想,用原装小舵盘和其他牌子的舵臂结合,搞了一个复杂的怪舵臂,今天试飞,基本满足要求。
剩下两根长舵臂、两个小舵盘、现在这个怪舵臂,也就是还有两次炸坏的机会,再炸就没办法了!

楼主:
缺点是厚了一些,后连杆有点歪,晚上再想想办法

网友:
看到标题就知道是你了,大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楼主绝对有才!!!

网友:
又是一條好漢···········

网友A:
基本解决了问题 但不是长远方法阿。可以叫文少做一个金属的陀臂 那就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解决了问题 但不是长远方法阿。可以叫文少做一个金属的陀臂 那就爽啦。

星期天用小舵盘时也算万幸,一直只是感觉手感奇怪,还做了倒飞和翻滚动作,晚上试验时才发现原来大螺距时由于拉杆与舵盘的联结点已处于圆周的上下极限,所以这时候舵盘转动造成拉杆的垂直运动几乎为零,十字盘的最大倾斜量接近零度,当大螺距上升或倒飞改出时如果风一吹就会失控。

所以其中一次大动作翻滚翻到一半当负螺距打到最大时突然就不翻了,直挺挺保持一个角度。

没有炸机总算万幸。

网友:
CY,可以用9527/9650的星形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