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冲程发动机

楼主(2008-03-19):
请问各位大侠,四冲程发动机曲轴后盖上的油嘴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保持内外气压平衡的,

不用管,可以接到头罩外面有点废气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四冲程发动机曲轴后盖上的油嘴是做什么用的?

那是曲轴箱的呼吸孔因为活塞上行时曲轴箱内为负压的,活塞下行时曲轴箱内是正压的!
如果是多缸机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了!

网友:
3楼说的准确无误.

网友:
接到外面不好 脏空气会被吸进去污染机器机油/接到空滤上好/

网友:
把呼吸孔与进气道相连最好,新出厂的都这样的.这台是我自己改装的非常好用!回收了泄入曲轴箱的可燃气加强了凸轮轴的润滑,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