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乐科lama4 四合一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3-19):
最近收了个R22,收到时候发现改成了科乐科lama4 4合1 昨天飞的时候发现尾巴甩的厉害,可不知道4合1怎么调,前面有一个调节孔,后面有两个,不知道分别是调什么的,也不敢乱调,谁有他的说明书发个过来,谢谢了,如果有最好加两张图片!
zdm999@163.com

网友A:
啊。科的好象 不大好调哦。 甩尾巴就要调整GAN这个。我记得似乎是第一个。后面一个是调整主尾马达速率比的。 买飞机前应该和卖家沟通好啊。这种修过的。问题多多。

网友B:
是啊!这种机机二手的还是问题比较多的!

网友C:
是偶的那台吧,装箱前还飞给偶儿子老婆看了,算是告别仪式。调试装配要诀写给小周了。科乐科lama4 四合一感度不能太大

网友C:
收lama的都是新手,不会调很正常,切记,无双桨、两奖同转,感度约33%

网友C:
科乐科lama4 四合一比esk的要好很多,一是抗堵转,二是锁尾稳

网友C:
偶花了大代价升级的科乐科四合一和白桨,某些人不识货乱批评

网友C:
lz是小周还是他同学?

网友C:
一个的是感度辅助,不用调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科乐科LM机是垃圾,我飞过,它的大齿特别容易松动,换新的刚飞了一分钟又松了,这样修理了几次,不好,最后只好零件拆了做固定翼飞。

网友C:
偶说的是科乐科四合一和白桨,至于科乐科LM机,偶不发表意见

网友C:
大齿特别容易松动,螺丝胶搞定呀,简单

网友C:
和lz联系了,调小感度

网友F(2008-05-23):
回复 网友G:
没早看见你的帖子,买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