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虚位问题

楼主(2008-03-19):
最近发现450SE上的十字盘虚位较大,上盘和底盘之间上下可以相对运动,间隙在0.5mm左右.请教一下,是否正常,能否修复.若是要更换的话,除了原厂的,还有哪些厂的其他十字盘可以选择

网友A:
这东西属于损耗品,飞时间长了就会产生虚位的,把上盘换掉就好了。我的V2的就换过了。这东西更换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提升精度,原厂的不过几十元钱,没必要用选择其他的。

网友:
其实就是里面轴承精度差了 不知道能不能找合适的进口轴承换上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属于损耗品,飞时间长了就会产生虚位的,把上盘换掉就好了。我的V2的就换过了。这东西更换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提升精度,原厂的不过几十元钱,没必要用选择其他的。

原厂YT的十字盘才几十元??在那有得买呀。我看到的都是二百多的呀

网友:
LS说的可能是HS11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属于损耗品,飞时间长了就会产生虚位的,把上盘换掉就好了。我的V2的就换过了。这东西更换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提升精度,原厂的不过几十元钱,没必要用选择其他的。

这里说的是上盘,也就是带眼珠的那个白色的十字盘,正式名字叫“新型改装万向轴套组”(HS1109)

网友:
偶的虚位也很大,想换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属于损耗品,飞时间长了就会产生虚位的,把上盘换掉就好了。我的V2的就换过了。这东西更换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提升精度,原厂的不过几十元钱,没必要用选择其他的。

这个上盘怎么换啊!请教一下怎么拆下上盘?

网友:
这个可以用非耐克斯的,,它是全金属的,不错

网友:
可非耐克斯的是一整套的啊,就是上下连在一起的,还有就是它有两种价格,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
就是,不知道呢

楼主:
非耐克斯的十字盘刚拿到,试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