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雕刻机用滑台好吗?

楼主(2008-03-19):
看到论坛内一片忙碌的景象,我也手痒,想做一个可以雕刻铝材的雕刻机,看各位大侠们的雕刻机五花八门,有用丝杠、螺杆、滑台、、、等等,我这个门外汉难以判断好坏,请教各位大侠,是买丝杠回来好还是买滑台回来?或者买一个滑台,其他的买丝杠?请大家多给一些意见。
是否是丝杠的要便宜一些?滑台的精度要高一些?个有什么利弊,请大家帮助我分析一下好吗?
首先说明,我这加工一点东西不是很方便,我自己的工具也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先谢谢大家

网友A:
看你最后一句,还是去买成套XY滑台吧,最好是XYZ的,淘宝有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最后一句,还是去买成套XY滑台吧,最好是XYZ的,淘宝有卖的

有些3轴滑台的价可以买一台成品雕机了。

楼主:
能多给一些意见、分析一下利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3轴滑台的价可以买一台成品雕机了。

是啊,可成品3000多的,比买个3000多XYZ滑台精度.强度差别大多了
买个3000多的XYZ滑台.买三个步进电机,买套驱动器,需要加工的量就很小了,要搞个好点的主轴,干钢都行
要想彻底省事,买成品的,3000多就有卖的,不过干不了硬料.
不推荐自己攒丝杠,滑轨等.那样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搞

网友:
图省事直接买雕刻机

网友:
最好买大机再生小鸡,不用生蛋了,太麻烦,还有可能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