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把6EXHP的第六通道改成开关通道

楼主(2008-03-19):
谁能把6EXHP的第六通道改成开关通道

网友:
把电位改成开关就行了!改后情况是最大舵量与最小舵量的

网友:
不想改控的话

就用个舵机去操控一个开关,嘿嘿

楼主:
第六通道在哪呀
哪有电位器?
请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六通道在哪呀
哪有电位器?
请明示

第六通道是螺距通道,和CCPM的其他两个混在一起,没法改。

或许使用非CCPM模式可以把第六通道分出来?没试过。

楼主:
我就是想在PPM模式下用第六通道作开关通道来控制其它东西
请高手指点

楼主:
请高手出山

楼主:
到今天还没人告诉我呀

网友:
看看这个方法行不行,前提是你不飞直机,当然螺距通道你都用了,自然不飞直机了。
遥控器左上角有个idle up开关,可以切换模式,有2套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这2套油门曲线你都取正常的,
螺距曲线,一套5点都设置成0, 一套都设置成100
这样在你切换模式开关时,应该螺距会从0和100之间跳变。
理论上如此,祝你成功。

网友:
忍不住帮你试验了一下,成功了。
总结一下
N-TH         设置   0, 25, 50, 75, 100
N-PI          设置   0,    0,   0,   0,      0

I-TH          设置   0, 25, 50, 75, 100
I-PI           设置   100,  100,  100,  100,  100

那么左上脚的idle up 开关 就成了第6开关通道的控制

网友:
再罗唆一句,ccpm 要设置成 1-S 就是关掉啦。

楼主:
多谢楼上的深夜帮我解答
晚上回家试验下

楼主:
试了
成功了好的很
真的很感谢"icefire "

网友A:
不错的办法啊,我一直都是这样干的……用第6通道控制我的小塞襟翼,通过修改两个IDE模式的值可以随便设置舵角大小,也就设置了襟翼的收放量。唯一麻烦的就是每次要5个点同时修改一样的值……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办法啊,我一直都是这样干的……用第6通道控制我的小塞襟翼,通过修改两个IDE模式的值可以随便设置舵角大小,也就设置了襟翼的收放量。唯一麻烦的就是每次要5个点同时修改一样的值……呵呵~~~

那么如果把第五第六开关改接成电位器,那么不是变成比例通道了么

网友:
不错的技术帖,得顶

网友:
有个问题,6通道控制襟翼,当开关转换,舵机带动襟翼是缓慢的运动 还是一下就运动到位,如果放下襟翼是一下就到位,会不会给正在飞行中的飞机一个急刹车的感觉,引起失速...

网友:
舵机是一下运动到位,不过襟翼的角度要求是特定的 ,很多因为襟翼的不习惯导致摔机的。再说了能用到襟翼的大多是大型飞机。

网友(2012-03-16):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icefire 我也是6EXHP的 在飞玉兔四轴 终于可以用到第6通道了 再次感谢!!
最佳办法是直接改成AP,第六通道自然独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