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我的lama v5怎么老是打下桨呀?

楼主(2008-03-19):
我是初次玩起直升机,我的lama v5怎么老是打下桨呀?平衡锤也老是飞出,特别是前进时候,我感觉自己还没有狠推油呀,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双桨就是这样的。

网友B:
不平衡吧,我买了飞三块电池后基本可以在卧牛之地飞上几十秒了
新机一个字“调” 一定要调啊,
我哪个V4第块电池总是起飞就后退 还乱打转
慢慢调了两块电池现在不加罩大多数情况加油就可以飞起悬停了
加了前罩的话有起飞后自动向前飞
上面是说大多数情况,少数情况起飞时会右移的厉害不知怎么回事,关油重新来过就又直直升空了

楼主:
是调四合一控制器吗

网友C:
关注中。
刚入手科曼奇,目前还不会垂直蛙跳,飞机还没有调好,已入手一天。
离地前,总是机身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