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v4的控和7.4v 800ah的电池想配无刷马达和电调飞翼龙 ...
lamav4的控和7.4v 800ah的电池想配无刷马达和电调飞翼龙或者飘飘机,怎么配???

楼主(2008-03-19):
我有eskylamav4的控,和7.4v 800ah的
电池
,想配无刷马达和电调飞翼龙或者飘飘机,一定要动力比较强劲的效果,主要是不想再买电池,是不是电池电压不够大?如果按7.4v的电池能配的动力比较好的吗?如果电池电压不够,也请各位高手帮我配个方案!尽量以7.4v的配!!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帮你顶下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电池是不是LAMA原装的?要是的话,我用翱翔的小无刷KV2600+5030+20A电调飞的飘飘机,就是动力不是很暴力

网友C(2009-01-04):
我也想知道

网友D(2009-04-14):
我刚做的飘飘900mm的翼展 宽15 0mm加副翼 用2212电机KV1400 1060桨剪短成8060
lama v4 800mah电池 重心配不起来 低头 要是重心配到机翼30%的地方 头部要400mm多长了 ,十分难看 。希望给给点意见。不想换电机换桨,还想上微风飞

网友E:
我就这么用的,5030+2208KV2600刚刚7。。4V电池刚刚好
可以螺旋滚和后空翻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