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航拍设备~~

楼主(2008-03-19):
我想用无线影音发射器接收器+摄象头+笔记本+电视卡.有以下几种选择:

无线影音发射器接收器

1.频率:0.9~2.4(4CH)
2.传送:影音
3.功率:700mW
4.距离:800公尺(米)
5.电源:DC12V 500mA
6.尺寸为:50*26*8mm
全套配件:700MW无线影音发射器一台,接收机一台.发射器转换线一条.天线两条

摄象头1

1/3" SONY CCD 420TVL
图像传感器
Mage Sensor
1/3" SONY  CCD
有效像素
Effective Pixels
PAL:512(H)×582(V)
感光面积
Sensing Area
3.8×2.7(mm)
信号系统
Signal System
NTSC/PAL
水平清晰度
Horizontal Resolution
420TVlines
镜头焦距
Lens Mount
3.6,6,8,12,16MM
快门速度
Shutter Speed
1/50(1/60)-1/100,000sec
白平衡
White Blance
Auto White Blance
信噪比
S/N Ratio
More Than 48db
最低照度
Minimum illumination
            1.0Lux/F1.2
视频输出
Video Output
1.0Vp-p,75Ω
电源供给
Power Requirement
DC12V
视频接口
Video Out
BNC
外形尺寸
Dimensions
100×65mm

摄象头2

EverfocusED550日夜型 1/3"SONY 520线彩色半球型摄像机
/3" 520线超高解析彩色球型摄像机
成像器件:1/3" SONY CCD
像素:768 ×494 (NTSC)
水平分辨率:520 TVL

灵敏度:0.5 Lux/F=1.2
             1.43 Lux/F=1.6
信噪比:超过48dB
电子快门:最快1/100,000秒

背光补偿:  开/关

自动白平衡:有
自动增益控制:开/关
伽玛校正:大于0.45

视频输出:1.0Vp-p, 75 ohm

可调焦镜头:f=3.8~9.5mm, F=1.3
                     f=3.7~12mm, F=1.6 可选

工作电源:DC12V/AC24

尺寸:108mm (O.D)x 80mm(H)

工作温度:0℃~ 50℃

功耗:最高5W

规格:
EverFocus全新550系列摄像机使用1/3"SONY CCD图像传感器,提供超高解析度
(520TVL)的彩色画面.PureVision影像处理技术可显著提高低照度环境下的自动增
益控制(AGC)能力,提升彩色摄像机的灵敏度.PureVision影像处理技术和
EverFocus550系列摄像机将开启视频监控系统的新篇章.

摄象头3

A.K.E A520CCD是高清微型摄像机,它采用SONY 1/3" Super HAD CCD影像传感器和SONY高清CCD驱动芯片组,能够输出清晰、逼真的高分辨率动态图像,最高有效分辨率可达752 x 582(符合520电视线标准),最低照度可达0.5Lux,这是目前模拟微型摄像机中的最高标准,可用于无线航拍用途,更可作为专业航拍的无线取景摄像机使用。目前市场上的摄像机可谓鱼龙混杂,同样的分辨率,价差好几百,成像素质更是千差万别。有的摄像机虽然采用公认效果最好的SONY CCD传感器,但驱动芯片组却又不是SONY的,造成画质难以保证。甚至把320线冒充480线或更高线数的,还有一部分是CMOS传感器的摄像机,画质一般。A.K.E A520CCD摄像机是真正的SONY双芯片(SONY CCD传感器和SONY芯片组)双板520线高清摄像机,随机配有定焦广角镜头,可以更换板机镜头,还可以升级使用大口径变焦镜头,令画质更加完美。
A.K.E A520CCD可由12V直流电源供电,以3串锂电池作为电源也是理想选择。随机附送韩国产定焦广角镜头,完全能够满足航拍需要,并提供通用电缆线(带电源输入接头和RCA视频输出接口),令你连接电源和视频信号更加方便,无需任何改装和改动。
提示:本机只具有拍摄功能,不具有存储和无线视频传输功能,如需无线传输视频,需另购无线收发设备。
主要规格:
- SONY 1/3" Super HAD CCD
- Effective pixels: 752(H) x 582(V) - PAL
- 520 TV Lines (High Res.)
- Sensitivity: 0.5 Lux
- Gamma Characteristic: 0.45
- Electronic Shutter: PAL:1/50-1/100000s
- Video Output: 1Vp-p 75oms unbalanced
- Size: 32mm x 32mm x 25mm
- Weight: 18g (/w Lens)
- Power Supply: DC 9.0 - 13.0V (3S Li-Po)

想问几个问题:
1.三个摄象头中哪个效果比较好?(要与笔记本电视卡能接受的最好效果匹配)
2.笔记本录制过程中可以实时监控吗?
3.这个方案可行吗,最后效果如何?
4.如不用定向天线,500MW保证有,能有多远距离?
5.笔记本为64M独立显卡,1.6GCPU60G硬盘.图象会卡吗?
6.想请各位兄弟指出不合适的地方及注意的问题.
谢谢大家拉.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你挂个卡片相机上去不是更方便更清楚么?
又不会比你的这些东西贵

网友:
你看看我的航拍,我觉得还算清晰

网友:
晕死,谁跟你说楼主要玩实时第一视角拉?
我相机拍下来的视频就不是第一视角拉?

网友:
相机不能拍fpv?笑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着相机飞?

网友:
fpv 已经成为专有名词,看着屏幕飞,超视距,我在航空模型上写了一篇文章,大概5,6期,你去看看

网友:
支持amazontan,带着相机上去?那叫FPV?顶多叫航空摄影,FPV是指利用无线传输的视频操作飞机,由于FF9等高级遥控器的遥控距离空中可以达到3公里左右,但是翼展1.2米以下的飞机顶多飞300米就看不到了,而视频驾驶不同,只要你的遥控距离够,无线传输的图像清晰,想飞多远都行,还可以模拟空战。
佰特的设备不是不能用,不过耗电量为300mA,请有心理准备,发热量巨大,原装散热片太重,要改装,另外发射机本身的体积也不算轻巧。700mw大约500米左右吧,空中。另外用于给接收机供电的锂电池一旦小于12V,发射功率就会下降很多。
美国的无线视频电台我问了,据说能达到8公里。。。。依然是定向天线。原装的3公里左右。
我收到了国外朋友送的一套无线视频电台,感觉比美国的好。无接收天线传输300米,感觉比较强。也是5v供电,使用BEC转12V-5V就不怕电压低的问题,只要电池有点,BEC会始终保持5V稳压。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产品用的感觉较好的原因。
当然腰包不满的朋友们又想尝试FPV的话,可以用200mw佰特+定向天线+Cmos镜头的方式飞行,应该能达到600米的距离,一般飞行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我用在GL500上,会不会有电场干扰?选择那种清晰地高?

网友:
ake的摄象当然好了。。
700mw的我测的在600m左右完全没问题。配高增益天线更远
视频采集用dv效果比较好吧
摄象头和视频发射用一组电池没问题
摄象头1应该不会全白。只是色彩还原不好
以上是我的一些经验。仅供参考,
实践出真理。楼主多测试吧。
我最近也在玩这个。详情: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7802
欢迎交流。我的qq:14726402

网友:
无线发送,摄像真的能到500 m以上吗?

网友(2008-05-25):
請問一下,700mw的發射機連攝像頭,多重?會否很重?最近,我也是留意這些東西,交流一下

网友:
不带电池散热片一共60克

网友:
amazontan,請問你航拍的攝像頭用那個?

hanzhujiao,請問你決定買哪個攝像頭?

网友:
我用摄象头1

网友:
amazontan,百特不帶電池散熱,真的只有60g?

网友:
在淘寶看見280元全套

网友:
我秤过,摄像头1是15克,发射加天线25+15=40克,加线5克,共60克

网友:
摄像头是没有外壳的15g重吧,发射机也是没有散热片的吧,不过佰特的发射机不用散热片是一定会烧的,所以共60g只是理想化的数值吧。

网友:
我上次室内连续无散热片20分钟,室外无散热片10分钟都没烧掉,就是烫,小心为妙但至少没烧掉

网友B:
百特700MW
买了套进口的,出原来百特的谁要?带夏普1/4CCD。整合好的一整套。价格便宜到笑,只要250块包运费

网友C:
哈哈,我也凑凑热闹可以么?我也有百特设备.呵呵

网友D:
rabbit78,請問你買了什么進口的設備呢?250元,真的那么便宜?

网友E:
买好了吗?用下来怎么样啊?我也想弄一套啊

网友F(2012-03-02):
不几道哦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摄像头买单板的就足够了。。。干嘛非要买个加壳的?
采集卡的话 直接搜吧 50块左右
你说的 怕变白的话~~ 就要上宽动态的 摄像头 effio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I:
800mw 比700的便宜~~ 可能是800的买的最多 你说的 这一堆玩意本来就是整套卖的 1.2g 800mw最实用 价格3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