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3的通用配件

楼主(2008-03-19):
刚进013,不知道013的尾管,大浆和其它450的机机通用吗?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我用wing450的桨飞过。尾管原则上可以用wing或者亚托的,但是要把E-sky机身修改一下

网友:
013的大桨原装的是315, 450JJ的大桨是325,可以用,没问题的,便宜的木桨100米4副
尾管450的不可以用在013上,因为它的孔位不对,并且还短,013的长352,450的长好像是347
脚架可以用,不过要自己重打固定孔

网友:
稍有些动手能力的话, 稍加改动就可以用450大齿轮, 如果把十字盘外圈用013, 内圈用GL的, 整个旋翼头(包括主轴)就可以用GL450的, 尾管头罩都可以用GL450的.我有一架013就是这样改的.
不过这样改动之后013的主要特点"轻巧" 也就减弱了.实际上保留下来的只有机身了.

网友:
偶的013已改为兼容通用450大齿、三轴、尾管、脚架、头罩、大小浆、平尾垂尾、头罩

网友:
我补充点  YT450的尾管可以用 我正在用  只要把尾牙箱的固定孔往后挪一点点就可以了  主轴我买的其他人生产的不锈钢的 8元  横轴用YT的更方便 加8个3MM垫片  桨可以通用   斜盘看着和通用的不一样  改一下应该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买的8元不锈钢主轴,请发短消息.谢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锈钢主轴直径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主轴直径是多少啊?

主轴直径是4.9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主轴直径是多少啊?

明天给你发  现在打不开淘宝
其实我感觉8元还是贵   因为YT的5元

网友B:
#11

淘宝有问题,我也打不开了。能不能用在king II 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问题,我也打不开了。能不能用在king II 上?

KING 2的主轴价钱和13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