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和航线的区别

楼主(2008-03-19):
悬停和航线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两者的油门和螺距曲线不同?

网友A:
还没飞过航线,但我觉得悬停和航线的区别是航线炸机几率更高,嘿嘿!

网友B:
航线飞行要求比悬停的时候要灵活得多,肯定会有所不同!

网友C:
悬停-直升机尾部一直对着你
航线-直升机是飞8字型。。。。(尾部是要向左右,还要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