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差阳错的充电保姆!

楼主(2008-03-19):
近日买了一充电保姆(一拖六),开始用一切正常,今天错把电池插到输入端(ctrt-in),
心想完了,必烧无疑!经商家许可,拆开自查。啊!我打开后,检查。没有发现有任何短路痕迹,2极管也都好!结果仔细观察,发现第一个继电器有一脚没有焊!!(只是虚接!!)我焊上后,好了!  阴差阳错,正因为虚接,反而保护了设备!!估计没有什么问题了
输入端口与输出端口使用同规格插口,这是设计错误!!
电路板有一脚漏焊!这是工艺错误!!
由于漏焊+虚接,保护了保姆,算是逻辑错误了!!  万幸!! 难得!!
现在开始愉快的使用了!

网友:
这算是夸呢还是损呢

网友:
呵呵正是因为虚焊导致没有零件损坏,有损的意思也有夸的意思哈哈!不错好了就好!

网友:
楼主赶紧去买彩票。

网友:
什么牌子的保姆,透露一下,我也才订了一个,不会和你一个牌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那个让大家喜忧参半的AKE G2 P6 !这个保姆是有争议的:设计思想没有问题,细节是要强化的!如售后服务完善,可以购买!这我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网友:
保姆怎么知道电池充好了,开始切换?

是判断充电电流停止了吗? 那样的话,就可以会加入检测电阻,可能又会影响充电器检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