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一个怪现象

楼主(2008-03-19):
给孩子买了一台雷霆1/24的遥控小车,使用普通南孚干
电池
,小车的接收正常使用,换了1300MAH的GP镍氢电池后,接收机一点反应没有,换了2400MAH的GP镍氢电池,也有同样的现象,但是电池用在发射机上,接收机换用普通五号电池和我手里现有的南孚1300MAH的镍氢充电电池,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请坛子里的高手和使用过这样电池的弟兄给解释一下,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两个原因
1、有些品牌的电池正极接线柱比较短,装在电池盒里面接触不良;
2、充电电池的电压1.2V,干电池1.5V,电压低了接收不工作。

网友B:
LS说的第二个理由为正解!这情况我遇到过,就跟一些家电的遥控一样,必须要3V的电才行的!

楼主:
原帖由
xunicheng
于 2008-3-19 20:40 发表
两个原因
1、有些品牌的电池正极接线柱比较短,装在电池盒里面接触不良;
上面为正解,经兄弟提醒,轻轻转动接触点,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