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舵机 避震 有问题了!

楼主(2008-03-19):
问题一:
车子不发动,直接打转向的话,
舵机
有些咔咔的声音,关电源,直接用手拨前轮,有咔咔的声音,而且没有发现有阻力,前轮转向很松,在开电源,前轮复位,转向没有问题,不知是何原由?会不会影响操作?
问题二:
做前轮避震,按下去以后比较难弹上来,拆开看了,有很多油间出来,不知道怎么解决避震复位的问题,再就是避震里的油可以用什么油代替加入?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正常情況是不會有聲音.你舵機沒壞~可能是中立點時.有阻力.造成舵機一直運作!!避震器有2種可能---1:彈簧過軟.2:油過濃....
用專用的矽油.因為有濃度可選.而且不易变稀影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