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冲程发动机

楼主(2008-03-19):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4冲程
发动机
安装有姿势限制吗?是否可以平着安装?谢谢帮忙回答

网友A:
看是什么类型的机 摩托车汽车上的话不能随便装 润滑是个问题/ 传统化油器的话也是个问题/。你的是什么发动机

网友B:
要看什么机器的!活塞卧置的话楼上说的润滑是一方面,另外重力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缸套下半面比上半面磨损较大),!模型发动机的话可以忽略重力的影响!

楼主:
是OS 30 四冲程发动机,因为以前多玩车,且是二冲程,所以对这方面知识不太了解,论坛中大家讨论四冲程发动机的也比较少,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2008-08-27):
当然有要求了,1.润滑系统.2.化油器.

网友C:
我的是gy6的4冲程发动机,不能平着安,也不能立着安,大概底部与平面成3度左右的角度,否则机油泵抽不到油。看你的发动机是什么类型的了。

网友D:
一般模型的都可以倒放的
模型发动机没有专门的机油箱,所以可以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