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m的孔怎么钻?

楼主(2008-03-19):
在我的C3车床上对一铝棒钻一15mm孔径,深45的孔,手头上只有13的钻头,而内孔车刀又只能伸入16以上的孔。

不知有无莫氏2号锥柄、径15的的钻头?还有什么解决办法?请指教!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的C3车床上对一铝棒钻一15mm孔径,深45的孔,手头上只有13的钻头,而内孔车刀又只能伸入16以上的孔。

不知有无莫氏2号锥柄、径15的的钻头?还有什么解决办法?请指教!

多谢了!

内孔刀磨小一点,我最小的内孔刀6mm就可以车了。

楼主:
没砂轮机,也不会磨。内孔车刀是弯头的,怎么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砂轮机,也不会磨。内孔车刀是弯头的,怎么磨?

有车没砂轮机不行啊,磨刀是车工基础技术,买一台吧,便宜的只需100。

网友:
15MM那么大的孔 4.5CM那么浅 太简单了。随便一条白钢 再随便磨再随便车进去搞定了。

网友:
有车没砂轮是不行的.

网友:
用开孔器

楼主:
很早就想买一台砂轮机了,但苦于没地方放。

先给个应急方案吧,有15的2号锥柄钻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早就想买一台砂轮机了,但苦于没地方放。

先给个应急方案吧,有15的2号锥柄钻头吗?

锥柄钻头贵,不如多买一个16mm的钻夹。

网友:
买15毫米钻头车尾(把钻头尾部车到你现在卡头能卡的粗细,长短15-12).用现在的卡头就干活了.

网友:
买14.8钻头用车床加工尾部至13mm即可,慢慢啃吧,高速钢的,嘿嘿,车刀厉害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的C3车床上对一铝棒钻一15mm孔径,深45的孔,手头上只有13的钻头,而内孔车刀又只能伸入16以上的孔。

不知有无莫氏2号锥柄、径15的的钻头?还有什么解决办法?请指教!

多谢了!

MT2的锥柄钻头直径15mm ,有的卖。你到当地的量具刃具商店可以买到。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12mm的铣刀当内孔车刀,慢慢车。我的6.9mm内孔是用5mm铣刀车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2mm的铣刀当内孔车刀,慢慢车。我的6.9mm内孔是用5mm铣刀车出来的。

好主意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回复!

车直柄钻我的床可不行,刀还好说,床震坏可得不偿失。
用12mm铣刀是个好办法,很妙,但柄也得磨平一下好夹吧?没砂轮机。

最实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锥柄钻,周末出去逛逛,好象小MT的都不太好买。

网友:
15mm的好象都是mt2的,一般小车床尾套筒也是mt2的,可以直接用,如果尾座套筒大,比如mt3可以用变径套

网友:
钻个孔怎么搞得这么复杂啊

网友:
把你那小的钻头的切削刃磨偏点 不要和以前一样是对称的就能偏  先钻点别的试验者来

网友:
4.5mm深还不够15mm锥钻一个尖,你的车刀还是放不进去```
没有砂轮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个15mm的双刃铣刀夹在钻夹头上(3-16)直接铣。你的材料、深度允许这么做``

网友:
晕!!搞的太复杂了,楼主啊!你买个砂轮机吧!!实在不舍得就买个角向磨光机呀!车钻头屁股非常轻松的!!那位置软着呢!锥柄的钻头贵,买直柄的呀!对了实在没有米用废钻头也没有磨出内孔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