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改用在油车上可以吗?

楼主(2008-03-20):
6EXHP改用在油车上可以吗?
有谁用过把6EXHP改用在油车上吗?有的请教一下.或者怎样设置?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的
设为PPM就行
油门、螺距0、25、50、75、100

网友B:
当然可以用了,就像楼上说的那样因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太可以了

网友D:
原帖由
zxr5737436
于 2008-3-20 09:23 发表
可以的
设为PPM就行
为啥PPM?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解决,原来的接收是PCM的,只要把控上的3S改成1S就可以了,还是要谢谢楼上热心的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