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哪种模拟器可以模拟器不装电池玩

楼主(2008-03-20):
问题如标题; 还有:哪种支持只能模拟,谢谢

网友A:
只有USB线的那种应该可以

网友B:
你用JR的控就好点

网友C:
usb的也不能,现在想要给发射供电都要自己改造了。
不过不建议从模拟接口供电,不小心烧了控就。。。。

网友A:
楼上几位都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楼主只想要一个只能接电脑的“控”,并没有发射电路,使用USB供电的模拟控有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就是专门练习模拟器的控,不需要发射电路,有吗?

网友A:
ESky EK2-0905A 就是 100块都不到

网友E(2008-12-27):
我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