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音频电路求助

楼主(2008-03-20):
各位模友大家好!
我有个同事的小孩今年高二,最近参加电子兴趣小组
想设计一个(手机、MP3等的)耳机音频放大器
就是实现耳机能根据周围环境的噪音自动调高耳机自己的声音,噪音越大耳机声音越大 这一功能
请问有没有朋友知道这种电路,上哪里可以买齐这些器材呢?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思路不好。
正确的思路是搞个防噪音的耳机。其原理是检测周围的噪音,然后在耳机中发出反相的音频进行抵消。

楼主:
反相音频能抵消噪音吗?
关键等耳机反馈反相音频出来时,人耳应该早就听到噪音了吧?
搞不好弄出两种噪音.....

网友B:
有现成的
这个想法是可以实现的,事实上机场的公共广播就有这种产品,会自动检测环境噪音,同时根据这个数值自动调整输出音量。整个电路并不复杂,就是一个电容咪加上放大电路,输出直接控制一个电子音量控制电路。如果是用耳机听音,则相应的延时电路也可不用。

楼主:
99d88兄弟 请问哪里能有这种电路图下载呢?
能否帮忙画一个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