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91 好容易扫齿

楼主(2008-03-20):
D591 好容易扫齿
不好用
大家是不是呀

网友:
我以前那个直到卖的时候都还未扫齿

网友:
不那么容易扫啊

我的摔过,由于外壳不是螺钉固定的,都摔散了,以为坏了,复位后一切正常,用扎带固定外壳继续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很容易扫齿 ms豆腐材料做的

网友:
我的今天也扫齿了:(
不知道哪儿还有买齿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很容易扫齿 ms豆腐材料做的

网友:
我用的没扫齿,直接就死了。动都不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