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450电机电调配置

楼主(2008-03-20):
求一个450
电机
电调配置,低配的和中配的。谢谢

网友A:
我的688电机也不行咯
大桨带电机转动已很轻松了,转起来力道不足,估计退磁了。
也不知换哪种合适。

网友B:
35A 3500kv 13T 剩下的就是品牌的问题了,太多了 要好一点,就40A 3500-3800kv 13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