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啊,为什么螺旋桨的功率、升力比这么小啊?

楼主(2008-03-20):
按照经验,200W产生1Kg的升力,这个比值太小了,浪费了我们模友多少电能啊!
我想做一个载人的电动直升机,这样一来,最少要15KW的电机了。采用共轴双悬翼,可能12KW撮合。
我从空气动力学的书本上看,竟然说共轴双螺旋桨效率可以达到80%,我晕啊,按照此计算出来,就算60%的效率,载起一个人,只要2KW功率就行了,可是现实中呢,我倒!
怎样才能提高螺旋桨效率啊,我想做一个载人的电动直升机,如果能5KW载起一个人,那也相当相当不错了。

大家有什么新悬翼方案么?能做到200W产生5Kg升力,取代螺旋桨,结束螺旋桨提供空气动力的历史,哈哈

网友:
高啊。有创意。。。。。。。。可惜我的空气动力学不是专家。。。。帮不上忙。

网友A:
你搞混了电机效率个螺旋桨的效率了吧~两个要分开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混了电机效率个螺旋桨的效率了吧~两个要分开算啦

电机的效率一般都在70%以上,这个效率还是很理想的。我们所说的200W产生1Kg升力,就是说电机输出200W的机械功率,也就是螺旋桨的轴功率200W,这里已经把电机的效率避开谈论了。
关键还在于螺旋桨的功率、升力比值太小了啊。200W产生1Kg的升力,就算此时能飞起来(按照直升飞机垂直起飞计算,不平飞),假如飞机的重量恰好1Kg,此时螺旋桨拉动飞机起飞,垂直速度最大可能0.5m/s不到了,这时候我们计算螺旋桨的效率:
1×10×0.5 / 200 = 2.5%,我日,空气动力学纯属放屁啊,还说80%!
这里的1Kg拉力为静拉力,可以说静拉力是螺旋桨的在这功率下的最大拉力,当在这个拉力下有了轴向飞行速度,这个拉力就会变小,当这个拉力与重力+空气阻力之和相等时,飞机将在垂直方向上作匀速运动(把空气看作均匀气体,忽略大气层的厚度和密度变化)。

网友B:
1 W 10克

我统计过很多军用\ 民用直升机( 3年前的事),,,  其本都是  1W  功率能产生   10-14克的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统计过很多军用\ 民用直升机( 3年前的事),,,  其本都是  1W  功率能产生   10-14克的升力,

也没这么高的升力比,就拿Ka-50来说,两台2*1633KW的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10200Kg,转化过来,就是1KW产生3.2Kg升力,更小呢,伙计。

不过我纳闷的就是人家这种小直升机,头顶上那么小一个汽油机,有12KW以上的功率吗?12KW不是小数目啊,16马力呢。
我家的风冷单缸柴油机才6马力,就有45Kg的自重,这个柴油机用来做飞机,肯定不行的啦!
下面这个地址。

http://6.cn/watch/4268157.html

[iframe]http://6.cn/player.swf?flag=0&vid=CiUvQCs51AHHxK5CpOoY8Q[/iframe]

网友:
用喷气式引擎啦!

喷口向下喷,效率比螺旋桨高多了。

网友:
矢量推进的涡喷,垂直起降中效率最好了

网友:
螺旋桨和旋翼的情况是不同的,不能完全套用.至少旋翼的激波损失就不会有那么大.

网友:
你的算法完全不对,照你这么算,直升机悬停的时候就完全不需要消耗功率了,因为没有垂直方向的运动

网友:
呵呵,听说过人力直升机吗?人那百十来瓦的功率一样能离地。效率是要用技术与金钱换的
http://www.hoodong.com/wiki/%E4%BA%BA%E5%8A%9B%E7%9B%B4%E5%8D%87%E6%9C%BA

楼主:
人力飞机做出来了吗?为什么一张照片都没有?
我说肯定没戏,除非改进旋翼,结束螺旋桨作为空气动力的历史,创造功率、升力比更大的空气动力装置。

楼主:
人力直升飞机做出来了吗?为什么一张照片都没有?
我说肯定没戏,除非改进旋翼,结束螺旋桨作为空气动力的历史,创造功率、升力比更大的空气动力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力直升飞机做出来了吗?为什么一张照片都没有?
我说肯定没戏,除非改进旋翼,结束螺旋桨作为空气动力的历史,创造功率、升力比更大的空气动力装置。

唉,建议多用搜索,不要想当然。我的印象里很早见过视频。在室内飞的,离地好像还不到1米,不过真的离地了。

补充:
http://www.flying-dragon.cn/en_swk_viwe.asp?id=316

人力直升机
在人力固定翼飞机成功飞行并飞越多佛尔海峡之后,1980年美国直升机学会设立了伊格尔•I•西科斯基人力直升机设计制造竞赛奖。竞赛规则规定要获得这项奖金为2万美元的奖项,人力直升机只能由1人或多人提供动力,不能储存能量,不能使用轻于空气的气体;必须在10平方米的面积范围内保持悬停1分钟;这时,直升机的最低部位离地距离必须大于3米。而且直升机在飞行过程中,整个机体不能转动。
    至今,世界上已设计制造了约20架人力直升机参加竞赛,试图夺得这个奖项,但只有2架人力直升机真正实现了飞行。它们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制造的“达芬奇Ⅲ”和日本大学制造的“尤里Ⅰ”,但它们都未达到竞赛规则的要求,而没有夺得这个奖项。
1989年,“达芬奇Ⅲ”人力直升机悬停了8.6秒钟,最大离地高度20.32厘米。这创造了美国的纪录并得到了美国国家航空协会(NAA)的确认。1994年,“尤里Ⅰ”正式悬停了19.46秒,最大离地高度约20厘米。在同年的另一次非正式飞行中,“尤里Ⅰ”悬停了约24秒钟,最大离地高度约70厘米。
日本在2002年第25届的“鸟人”飞行大赛中,头一次引入了人力直升机比赛项目,以直升机留空时间长短决定胜负名次。但比赛规则与美国直升机协会所设的“西科斯基人力直升机奖”奖项有所不同,有较宽松的规定,甚至允许使用浮升装置,允许从高台助跑起飞。但在参赛的5架人力直升机中,夺得第一名的成绩,留空时间也只有6秒30。所以要想取得较好的成绩,爱好者们必须解放思想,拓展设计思路,出奇出新,也许才可能有所突破

网友:
十二楼的:人力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没听说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人力直升飞机,我怎么一张照片都找不到,至于这么保密吗?
不要求我们学会他的技术,至少也让我们看看人力直升机是怎样一个外形。
是采用螺旋桨获得动力还是采用人力涡喷或者其他啥先进装置。

楼主:
人力既然百十来瓦的功率就能离地,那为何非要用人力,一个拳头大小的航模电机也有个两三千瓦,还不如用这么一个航模电机,加几节锂电池就把人飞起来了,哈哈

他们为何不这样做呢?我总觉得是笑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力既然百十来瓦的功率就能离地,那为何非要用人力,一个拳头大小的航模电机也有个两三千瓦,还不如用这么一个航模电机,加几节锂电池就把人飞起来了,哈哈

他们为何不这样做呢?我总觉得是笑话。

照片少可能是因为题材比较冷门。至于人力飞机的意义吗,个人自己斟酌吧。

楼主:
不过老外也非等闲之辈啊,人家老外有钱有头脑。
我也有一个自认为更好的空气动力方案,不是螺旋桨的,还要自己做实验来验证功率与升力比,但是资金确实有限,这点小工资支撑不起我搞科研呢,555

网友:
按照LZ的算发,200W能升起1KG重量的话,那2KW升起的重量应该是10KG呀,当然不能把人也升起来。假设人算50KG,机器总重也按50KG算的话,那100KG的重量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用20KW功率的内燃机升起来的,而实际上很多超轻型直升机的功率都在40KW左右。
这方面ROTAX的发动机不错!

网友D:
LZ的探索精神我很欣赏. 比很多死背书本然后出来卖弄自己脑袋的"内存量"的笨蛋强很多! 一切都是从无到有. 成败不是关键,精神非常可嘉!!!!!!!!! LZ 加油! 希望创造给你带来更多乐趣!!!!!!

网友E:
去网上查一下航天器的效率吧,更惊异了!

网友F:
楼主忘了计算克服重力加速度的做功了
就算不动,也有9.8米/s的加速度

楼主(2012-02-14):
四年了,顶一顶我的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