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正常吗

楼主(2008-03-20):
油直,在
发动机
转速逐步提高,飞机在快离开地面时机头会向左偏,这种现象正常吗?是不是陀螺未设置好

网友A:
我的也有一点,在离的的时候要稍微带点尾舵,但是离地后就不会了,急推和急拉油门都没事。应该是尾桨的速度不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