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接收加装滤波电容。

楼主(2008-03-20):
今天修东西,在主板上看到不少红宝石的电解,于是拆了一个下来装在接收机上。体积不大,但容量有2200uf,应该可以改善一下接收机的供电质量。没找到这么细的热缩管,等找到了再装上。

网友A:
楼主是看了ASSAN2.4G 上头有个滤波电容吧  呵呵    非要红宝石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看了ASSAN2.4G 上头有个滤波电容吧  呵呵    非要红宝石的么?

也不是非要红宝石的,只是国产电解太不可信了。一般小体积大容量的都是进口电容。其实红宝石在进口电容里算最差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非要红宝石的,只是国产电解太不可信了。一般小体积大容量的都是进口电容。其实红宝石在进口电容里算最差的了。

没有必要使用红宝石电容,其实这个地方使用一个104瓷片电容并一个普通的电解电容470uf~1000uf/16V即可,接线短一些比较好。

高频滤波即使红宝石电解电容也是无能为力的,红宝石电容只是比普通电容稍好一点罢了,在这个只是锦上添花的地方应该看不到任何明显的好处.

LZ使用的是个头比较小的那种,如果我没说错应该是主板或显卡上使用的那种超小型电容。

不过耐压好像不够哦!6.3V/2200uf的电容在这里可能会耐压不够,一般电压至少要降额75%以上。

万一电容耐压不够击穿了反而对机机是致命的哦!

楼主:
经过实测了,俺的电压5.04V,用红宝石不为别的最起码它不虚标。呵呵

网友:
接收机还是不要乱动好

网友:
貌似画蛇添足

网友:
接收机用个铁盒装起来!

网友:
和楼主一样!我给自家的EP-200用的接收机接了2个电容,一个电解,一个独石。

网友:
楼上的建筑物好

网友:
装2200uf电容主要起到是稳压\滤波作用.但接收机是专用直机锂电供电,不会瞬间失电,电池的直流电源相当洁净(相比开关电源提供的直流电源),不好再装电容.跳跳虎模友提醒电容的耐压,电容的耐压值要选工作电压的3倍以上. 还有市面上红宝石电容很多质量差的仿冒品,小心.

网友:
意义不大

网友:
我也觉得意义不大

网友:
不是太明白.用电池的直流电还要滤波么?

网友:
拆腾折腾再折腾!